求助!戴尔D400跑28

楼主(2009-09-06):
一台戴尔D400机器刚开始问题是开机电流很大短路,北桥短路,北桥供电电容坏了3个,坏了一个上官。现在换好了以后机器跑28,换了好几条内存也一样侧内存供电时钟打AD线阻止都正常,侧系统总线瞬间有波形,换了南桥也一样,是不是BIOS问题呢?没思路了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跑28还是北桥的问题,最好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北桥已经换了三个了都是一样的问题,郁闷哪!不可能买的桥都是坏的吧?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嘛

网友:
没有编程器啊,。这是INTEL芯片组啊!看来只能搞个BIOS试一下了!

网友:
1、内存本身(如板载内存坏了,只可换掉颗粒,不可以取掉不要)
2、内存槽:a.空焊b.针脚氧化c.槽损坏
3、内存工作的基本条件(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
4、南桥
5、Bios
6、I/O
7、安全芯片
8、北桥
9、接口芯片(网卡、PC卡、1394等)
(用内存槽数码卡测阻值,只需测AD线即可,其余不用管)

网友:
不过内存的检修:

常见的不过内存的代码有:

AWARD 公司的BIOS: C1 C3 C5 C6 05 06 A7

AMI公司:D3   D4   D5   D6   D8

检修步骤:

1、   排除接触不良现象,常用的方法就是刮槽,用镊子清除内存槽金属引脚上的氧化层。

2、   查供电 其中DDR内存供电的场管容易损坏、工作不良,导致无供电或者供电电压值偏低,DDR的供电偏低回导致不过内存或蓝屏死机。可以高,不可以低。ASUS(华硕)和华擎(ASROCK)的供电部分的4500M 八脚场管容易损坏。这个是它的通病。

3、   刷主板BIOS, 注意刷写的时候注意主板的版本号,有些主板同一型号会有很多版本,BIOS版本号不正确也会导致不过内存。如SOLTEK SL-85DRV REV:Y5 其中“Y5”表示主板版本号。其一般标注在主板PCI槽之间,或者角上或者键盘口附近。

4、   换I/O芯片,I/O在主板上有地址译码功能,当其损坏后,就会导致不过内存。这个是造成不过内存的一大类故障。

5、   370接口附近的“560”排阻和DDR内存的负载排阻,常见的为“330”“470”。虚焊、氧化、接触不良都会导致不过内存,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风枪加焊。

6、   时钟芯片老化,频率偏移,也会导致不过内存,可以用频率计测量频率是否正确。有时候直接更换14.318晶体的谐振电容可以解决。

7、   另外需要注意上面提到的32.768K晶体损坏会导致不过内存的现象。

8、   南北桥虚焊、CPU虚焊或接触不良。如“A7” 代码在478主板中常见,多为北桥及CPU座虚焊造成的。

   ★★★内存代码循环的情况:

       如:C1 –C5   C1 –A7 代码循环

       检修方法:1、刷BIOS 2、更换I/O (多为此原因造成)3、换32.768K晶体

其他代码:

★41代码 AWARD的BIOS 走41不亮,AMI可亮。此代码表示主板BIOS自检出错,刷BIOS即可解决。特殊情况:CPU微损坏(AMD CPU常见)或内存条质量不佳也会导致出现此现象。

★25 代码 1、AGP供电问题2、刷BIOS

★     26代码应该能亮, 走26不亮的情况:1、刷BIOS 2、加焊北桥   3、更换AGP插槽 4、北桥坏   注意:对于集成显卡的主板,要检修接口是否损坏。

接口电路的检修:

1、   键盘鼠标口损坏

a、   供电电感损坏,5V经保险或电感,注有使用+5VSB供电不足的情况。

b、   CLK、DATA所接的排容损坏 常见的有C471 C472 C181等排容漏电,击穿

c、   I/O损坏 南桥坏

d、   接口机械损坏

e、   BIOS程序损坏

2、   串口损坏

a、   COM口芯片坏 75232 75185

b、   I/O或者南桥损坏

c、   BIOS程序坏

3、   并口损坏

a、1-18脚相连的滤波电容后者排容有漏电击穿

b、I/O或者南桥损坏

c、BIOS程序坏

4、   USB口不能使用

a、   USB口接滤波电容损坏

b、   USB5V供电电感损坏

c、   南桥损坏

d、   BIOS损坏

有些主板有专用USB2.0管理芯片损坏 如:VIA的VT8602

网友:
转电脑故障论坛llkeyou的文章:
认不到内存:数码卡C1,D3.....过了CPU后第一个代码就停住了的!
  1.丈量内存的工做条件能否满脚(供电,时钟,系统管理分线,上拉供电)

  2.刷BIOS资料
  3.打内存AD线的对地阻值,判断能否为北桥不良
  4.丈量北桥的供电能否正常
  5.打CPU座的AD线
  6.注意频次跳线

  内存跑一半的毛病维修: (已经检测到内存,但是还没有跑到显卡~也就是内存没完全过的!)
  1.丈量内存的工做条件能否满脚(供电,时钟,系统管理分线,上拉供电)
  2.刷BIOS资料
  3.打内存AD线的对地阻值,判断能否为北桥不良
  4.丈量北桥的供电能否正常
  5.注意频次跳线! 频次不对会形成不过内存~
  6.查看北桥附近成对出现的精密电阻,因为这些成对的精密电阻,是以电阻分压的方式为北桥提供参考电压的.
  如果参考电压不对,也会导致内存不过.

  档内存自动重启的维修:(数码卡在内存代码的位置自动复位或掉电!)
  1)丈量内存VDD,VDDSPD,VTT能否正常
  2)丈量内存时钟能否正常
  3)打内存AD线的对地阻值,判断能否为北桥不良
  4)I/O不良或南桥击穿
  5)BIOS资料错误

  循环跑内存不过!C1-C7,C1-C7循环(C1和C7中间可能会有其他的代码!)!
  处理方法无外乎下面的方法:
  1.刷BIOS资料
  2.更换BIOS块再刷BIOS资料
  3.丈量到I/O的时钟能否正常,一般是经过小三极管到I/O
  4.I/O损坏(80%的可能,一般会发烫!)
  5.COM口芯片损坏(一般如果COM坏了影响IO,COM会间接发热的)
  6.32.768频次不够也可能引起死循环

  PS:如果BIOS13.14.15.17无3.3V电压,如果上拉正常则为I/O损坏拉低了电压~
  PS MA(Direct Memory Access),即间接存储器存取,是一种快速传送数据的机制。数据传送能够从适配卡到内存,从内存到适配卡或从一段内存到另一段内存。
  也就是说CPU间接读取内存 而不需要经过北桥~
  后期的AMD架构主板你会发觉内存的AD线间接到了CPU座,而不是北桥~
  所以遇到内存不过就要考虑CPU和CPU座了

网友:
还有,内存是不是有2个电源啊,一个内存主电源,一个总线上的上拉电源,上拉电源没有,也不过内存。注意不要焊短路了

1、内存本身(如板载内存坏了,只可换掉颗粒,不可以取掉不要)
2、内存槽:a.空焊b.针脚氧化c.槽损坏
3、内存工作的基本条件(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
4、南桥
5、Bios
6、I/O
7、安全芯片
8、北桥
9、接口芯片(网卡、PC卡、1394等)
(用内存槽数码卡测阻值,只需测AD线即可,其余不用管)

技嘉GA-8IPE2003
故障描述 内存供电不正常
推测故障原因 场效应管损坏或控制芯片损坏
外观意见 没有明显烧毁痕迹
过程:

   1 、查电源3.3v经过32k二极管降压后到场效应管的d极。

   2 、场效应管g极控制端连接一个精密稳压器431b极端,又接了两个三极管的b极端,其中精密稳压器431c极一路连接一个184的电阻接地,另一路接一个102的电阻到场效应管的输出端s极。

   3 、场效应管s极输出端,接一个102的电阻,到1250八脚芯片的第3脚,1250芯片1 5 7 8脚为电源3.3v供电,4脚连接排阻分压后,为内存提供上拉供电,3脚接地。

   4 、电源9脚5v,经过6脚芯片的第一脚,芯片内部处理后由第4脚连接d14 d15 d17 3个二极管到场效应管的d极

   总结:查场效应管d极输入3.3v电压正常后,再查场效应管g极控制端电压3.8v也正常,再查场效应管输出端电压o.3很明显场效应管损坏,输入电压控制电压都正常,没有输出电压,找一个同型号场效应管换掉,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 这是由双二极管提供的3.3v内存供电,能够给内存提供更稳定的电压

下面是笔记本电脑内存核心供电、时钟、总线的一些经验:

    1、SD:144Pin

    核心供电:140pin3.3V

    时钟:61pin、74pin

    系统管理总线:141、142pin(电压3.3V)

    2、DDR1:200Pin

    核心供电:192pin 2.5V,上拉排阻供电1.25V

    时钟:35pin、37pin、158pin、160pin

    系统管理总线:193pin、197pin(电压3.3V)

    3、DDR2:200Pin

    核心供电:85pin,1.8V,上拉供电0.9V

    时钟:30、32、164、166

    系统管理总线:195pin、197pin(电压3.3V)

R51不过内存 5根地址线阻值偏低
阻值, 内存, 地址
此机原来北桥损坏 换了北桥 不过内存 用内存阻值卡 总13根地址线 发现有5根地址线阻值偏低10欧 我起先怀疑北桥没换好 拆除北桥后 再次打阻值 还是那5根地址线偏低 查线路 地址线全通过上拉电阻接到verf(1.25V) 而这5根偏低的地址线上拉电阻的阻值比其他8根偏低10欧 不知道设计上就是这样的吗? 怎么会这样设计呢
我在其他牌子的855GM主板上测 地址线阻值都是均等的 为何R51要这样设计 不知是不是电阻有问题

网友:
dell的机器基本不走post code的,这种情况要注意了

网友:
中间字母灯闪,不就是内存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