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TM190M2-L01的屏竖条怎么修

楼主(2009-09-06):
我维修联想。清华同方的液晶显示器只要是LTM190M2-L01的屏都是竖条彩色的。屏上的芯片4312都换过,电压+12.+28.-7都有。每次开机竖条的位置都不会变,我也找不出问题所在。不知道有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要有机器热压才行了

网友:
你没机器是搞不定的

网友:
不用换什么芯片了 是屏线开了 修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