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长城ATX-300P4-PFC

楼主(2009-09-06):
长城ATX-300P4-PFC短接绿线到地,风扇稍动一下,不转。没有电压输出。+5VSB(紫线)电压正常,拆开检查+5VSB滤波电容(10V1000UF)鼓顶,换掉电容后故障没变。测量KA7500的12脚(电源)是15V,8、11脚(驱动输出)是2.2V,13、14、15脚(IC内部+5V输出)为5V,4脚(保护)是3V,很明显KA7500保护了导致没有电压输出。这种情况一般是短路造成的,但把所有的二极管三极管,电容查遍了还是没修好。用了很长时间也解决不了,无奈之下,找一个好的同型号长城电源,把零件对换着来修,当换到+12V+5V滤波电感时终于正常了。从外观来看这个坏的电感没有一点变色,用表量也没短路,奇怪的是把这个坏电感装到好电源上也能正常工作!难道电感也会挑板?

网友:
不是挑板而是电容容量下降了.

网友:
从外观来看这个坏的电感没有一点变色,用表量也没短路,奇怪的是把这个坏电感装到好电源上也能正常工作!
--------------------------
用电感表量下电感值。

如果你现在在换回去,都能正常,就可能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