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黑屏,有吱吱的长响声

楼主(2009-09-06):
一九寸单显,开机黑屏,但指示灯亮。打开后盖里面发出吱吱长响声。请问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首先查一下电源输出正常吗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条的问题,吱吱声是电源保护

网友:
查下高压包。吱吱声可能是电容鼓了或漏液了

网友:
重点先查一下电容是不是有漏液或爆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