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VK8TM(V星MS-7102)触发电路解析

楼主(2009-09-06):
在论坛里搜索了一下,发现对此类主板触发问题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我自己查了一下,然后发在这里供大家指点。首先 这个板子不触发,触发针脚PWSW电压为0.75V左右,其实这个不是故障点,好的板子应该就是这个样子。ATX电源给出的5V静态电 并不是南下往MS-6南桥方向去,而是一路北上,到达了APM7313这个复合型的MOS八角管里,它把5V电压转为3.3V,这改变了以往由简单的1117等管转换待机电压。然后经过一个电容滤波 再经过APM2054稳压传输到南桥(PCIA2第七脚)。通常故障现象是此电压为0V   其实都是APM7313管子损坏,换上就好了。和MS-6 702 南桥甚至网卡等毫无关系。

网友:
顶起,这个经检不错,PW针电压0。7V大多数新人都会把它当成故障点!!!

网友:
ECS 848的一些大板,开关排针就是 0.7V左右,触发时会是一个硅三极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