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两则

楼主(2009-09-06):
我有几个20G硬盘,有客户要了一个,50大洋给他,他说帮他装一下系统吧,我想,新店开张,别那么小气,就装了,结果装好我用着没事,回家就蓝屏死机。反复两三次了,我怀疑是我的硬盘问题了,差点想退钱了。因为我的硬盘是PC3K搞出来了。后来换了一条硬盘线,居然OK了。唉,走了弯路。
    有一精英845PE大板,RT9248+RT9603三相供电,其中一相屡烧上管。换从电源IC不行,量外围元件和其他相也一样,主电源IC没有换。后来我把烧管那相从电源IC拆了,两个场管是我放好的上去没有拆。我试机可以亮机的。有一客户要845板,我把板子卖给他了。结果又拿回来了。我把板一看,拆了从电源IC的那相那个上管又烧了 。真是许仙娶老婆日怪了。我估计是板层的问题了。我干脆把那相的两个管和外围元件拆了,现在还在拷机中,已经七个小时了。

网友:
不错

1第一台还得测试
1换线未必解决,估计内存吧

网友:
对于有些屡烧CPU供电管的,可以将这组拆下不用。 一般主板用二相供电,也就够了。

网友:
三厢改两厢???不会吧?这也行????楼主真强人

网友:
第一台硬盘已经用了五天了,没有见客户拿回来,确定是数据线的问题,因为用换下来的那根数据线搞别的主板也不正常。拆了一相供电的主板后来又用那些烤机软件叫什么不记得了,就是烤CPU运算的。烤了也是七个小时这样没有事。

网友:
哈哈!有时一些小毛病才烦人。。

网友:
少相供电也可以上电?   老师没教过...

网友:
可以的。我手头上有的电源管理的小芯片坏了,没有换不上,就在直接拆了。呵呵不用功耗太大的u加强散热。问题不大

网友:
我有几个20G硬盘,有客户要了一个,50大洋给他,他说帮他装一下系统吧,我想,新店开张,别那么小气,就装了,结果装好我用着没事,回家就蓝屏死机。反复两三次了,我怀疑是我的硬盘问题了,差点想退钱了。因为我的硬 ...
引用 网友A:

谢谢啦.收下..20G  50大洋还是不便宜...呵呵

网友:
回七楼,什么都要老师教的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老师只教我鼠键,其他是自己看书琢磨动手实践。

网友:
学习了。三相改两相。不错。下回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