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30的51020芯片发烫请教

楼主(2009-09-06):
待机0.12A,拆机摸到这个芯片发烫,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换的芯片绝对是好的,在论坛里搜了下有位兄弟也遇到过这个情况,说是换了个U502,我查了下这个芯片应该是个比较器,而且换了一个绝对是好的芯片故障还是一样,望各位兄弟帮帮忙

网友:
我估計的話應該是負載有短路引起它發燙的。

网友:
高低管全拆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高低管全拆了????查查周边元件

网友:
有短路。查查待机电路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不过还没解决,,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肯定是后极有短路 ,但具体哪一个芯片要具体查!

网友:
后面有短路的吧

网友:
短路引起发热,仔细查 51020的周边电路

网友:
昨天终于修复,不过花了大量时间排查,跟收入不成正比,先鄙视小气的客户。说正题,之前因为芯片发烫,一直在找短路的地方,但这个情况并不是因为有元件大短路造成的,所以电击法不可行,所以用了地毯式的搜索,白忙活了大半天徒劳,最后换了个思路去查也不过用了10分钟,其实很简单,我用的是NC6230的图纸做参考,量到22脚的VREG5的时候电压稍微低了点,只有4.6V,就顺着这条线路拆零件,最终拆到MIC_MIC5205BM5_SOT23_5P这个芯片后,电压5V正常了,这个芯片在NC6230的图纸上是U4128,NX6130因为修好好没看标号,所以没记下来是哪个位置,但很好找的就在51020的背面,这个芯片是一个线性稳压块,之前有位兄弟也修到这个故障,但跟我的不是同一个芯片有问题,他坏的地方是一个比较器,8脚也用到V5AL供电,所以以后遇到51020发热基本可以判断是此脚电压被拉低的原因

网友:
版主是高手啊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楼主  记得解决了问题 给大家多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