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主板故障解决一例

楼主(2009-09-06):
联想品牌机K8M800。NB:K8M800   SB :Via8237R-Plus   IO: 8705GXS
故障现象:上假负载,复位灯闪一下即灭,假负载上电压也基本正常。上U,复位灯常亮。北桥供电管S极测量有1.1几。但还是拆下来量下,的确坏啦。换上后上U复位灯闪一下即灭。但是不跑码。
桥?
于是刷BIOS无果,再换个IO。还不行。会不会是U了。于是上U打电感的值,13,不知道低不低。因为手头上没有正常的U。就扔在一边啦
今天有个754的U,试下,跑码。看来754的U真的很容易出问题的哦。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到底修好了没有

网友:
北桥供电挂 CPU也挂 怎么看不明白呢

网友:
正常的北桥供电是1.5v,不过像1.1v 在有的板子上有时也正常。

网友:
MOS软击穿,测量都测量不出来。
今天遇到的一个AM2的板,也是桥供电MOS坏的,换过之后就好的。但这个MOS拿下来测量时也测量不出来坏。
想起孙老师的一句话:测量出来是坏的话就一定坏,测量出来不坏的也不一定不坏哦。
还有上传的附近就是联想品牌机上的刷下来的BIOS。

网友:
有的U如果直接测U上的电容的阻值是0肯定挂,但是当U的阻值不为0的时候,U也不一定不挂呀。

网友:
别提了,我自己的754U怎么挂的都不知道,都挂好几个了,够小心的用了!还是挂~~还好U买来便宜,才20一个,和收旧货的人买的

网友:
754的U不容易坏啊,462的才容易坏,已搞坏四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