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xplore.exe 错误(非软件系统问题)

楼主(2009-09-06):
这台机器重装了4-5遍各个版本的系统 都是出现同一现象(原来有两根同样的内存 我去掉了一根)
症状例子 打开百度MP3随便搜索一首歌 然后再出现的歌曲列表里点击试听

基本上只要有下载链接的地方都会崩溃(重新高级格了硬盘 全盘格完 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点击试听之后会弹出来播放器的一个网页 页面 .接着就会弹出" iexplore.exe....该内存不能为"read"  如果换成遨游或者别的浏览器 到播放页面就会自动关闭播放器网页. 换了别的内存 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安装版和GHOST版换了几个 还是问题依旧.  求解
要终止请按确定 调试请按取消"   这个硬件和浏览器能扯上关系?

网友:
换了内存 换了硬盘(原来是SATA口的 现在换成了IDE口的硬盘) 拔了独显 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难道和主板有关系?

网友:
很常见的一个问题,也希望能得到解决

网友:
此贴已经不属于软件范畴了. 请版主把此帖移动到主板区. 谢谢

网友:
第1 排除软件问题 :重做系统。
第2 硬件1 :内存换下看看 在留意下硬盘。
第3 硬件2 :如果换了内存,硬盘也是好的,还是不行的话建议你把主板上面 内存供电边↑的几个滤波电容换下看看(要全换哦)!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建议。

网友:
最新发现.  迅雷也无法使用. 但是可以用windows默认的下载程序 下载东西.  只要打开迅雷 或者在下载连接上点击用迅雷下载就会弹出迅雷错误. "内存不能为read" 之类的.   现在正在安装一个安装版的纯净windows2003 试试.

网友:
刚装完2003。 无果 1. 迅雷在2003下安装不上,最后一部注册的时候提示失败. 换个迅雷还是出现此问题.
2.百度MP3 试听音乐界面 打开之后就是一个空页面.没法验证.

郁闷.极度郁闷.  难道主板坏了只会影响到某个程序的正常运行. 而其余的程序都正常?  晕...

刚才用MHDD 测了一下硬盘. 只测了10%多. 只是出现了一些浅色的方块.(前三个) 绿色,包括绿色以上的方块一个都没出现.

网友:
在下班以前我又重装了一个正版的XP. 同方OEM的xpsp2  装上之后直接只装了一个网卡的驱动 然后试了一下百度MP3 还是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
考虑下我说的第3条吧,权当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等明天让我先试试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吧 板子好像没过保...技嘉的板子2年了.

网友:
确定是主板故障.

网友:
内存用一根试试

网友:
网卡是板载的吗?

网友:
1、更换系统排除软件故障(为保险起见最好全盘格式化,排除病毒原因);
2、用内存检测工具检测内存;
3、用硬盘检测工具检测硬盘;
4、把主板上数据线重新插拨,如果有条件就更换;
5、可更换电源一试,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极小;

网友:
不是软件故障,你是不是超频了,降频后应该没问题。

网友:
内存不能为read的故障的确时有遇见。平时装系统后有些机上网一会IE就会出错。点确就全关闭了。再重装后就没有这出现,不知是不是有些软件导致的冲突。我之前遇到的都可用重装系统的方法解决。但楼主的重装后都情况依旧真的想不明是什么问题。继续关注主题解答。

网友:
我有过一样的经历,换一根DDR2 800的内存就没事了,或者加进去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没注意你的板似乎不支持DDR2 800内存,总之有可能是667的内存和其他配件有冲突
与显卡冲突可能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软件问题。用纯净版就好了。不要用GHOST版的。优化造成的。

网友(2009-10-22):
个人感觉还是主板的问题,“诺天工作室 ”的兄弟值得参考,我建议先换条内存试试,不行再换主板上的内存供电电容,我也会一直关注这个话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