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N7600GS SILENT更换GPU后不能装驱动

楼主(2009-09-06):
一块华硕7600GS,256M显卡,到我手时已经被别人搞过了,还被拆掉了好几个元件,我把原件都补上后,上机测量,GPU供电,显存供电,还有为7408供电的5V都没有,对照着一张好卡,把7408的供电修出来了,GPU的供电只有0.6V,GPU供电电感处测得阻值偏低,取下GPU,把焊盘清干净后在上机测量,GPU和显存的供电也有了,然后从其他的卡上取下GPU,G73-N-A2,原来华硕显卡上GPU型号为G73-N-B1,A2和B1只是90NM和80NM的区别,(G73-N-B1的下面还有个字母X,不知道什么意思),坐上去冷却后上机,点亮,在DOS下用MATS测试无错误位,可装到电脑里就是不能装驱动,这不等于费卡一个嘛
    希望有这方面的经验的高手指点下,实在不行就再换个GPU试试
    另外打算把有关G73核心代换的帖子弄个集合贴,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权限

网友:
找个配套的BIOS装上去试下
要不就是没焊好

网友:
如果核心没换坏的话,那么焊接有问题
系统认不到 硬件id  怎么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