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VA702B 优派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09-06):
接到一台 VA702 优派液晶显示器 花平 很花就像 老黑白电视机的雪花一样 有的时候全是竖线
                 菜单可以条出来是很正常的
按压过 MCU 换过14.318晶振 还有评上的主IC也压过 没有丝毫用处
测量过数据半上的 供电一切正常
  因为没有很多配件不 确定是 数据半坏还是屏坏!有劳各位高手 给店建议

网友:
数据线的问题。屏上的排线用橡皮查一下就OK

网友:
LS 的我擦了 没用哎

网友:
你修液晶连块通用驱动板都没吗?

网友:
是的 没有!  主要修电脑 液晶很少接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换个驱动板看看吧 因为菜单是正常的 所以屏坏的可能不大

网友:
菜单是正常的 所以屏坏的可能不大  呵呵买驱动板 赌一把
给客户报价190 驱动板要120 换了不好的话  就做纪念吧

网友:
驱动板要120?..........你真有钱

网友:
屏没问题,多半是驱动的问题,换驱动板吧,三星还可以重新写个驱动...

网友:
驱动板要120?.......... 真的 需要120!而且板子 少的可怜也
                       二手的也很少 价格80左右!~~

                      hopewin  你如果有便宜的我 买了!

网友:
先用一个多功能 驱动板试下是那里的故障,在下手维修,也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数据版 明天就的到了
到时候给大家一个答案

网友:
这机器前一阵修了一台.和楼主遇到的机器现象基本相同..是MCU程序的事.跟这位朋友说的一样.

我也试过用通用板点个屏试下.但是没成功..我修的机器用的是群创的屏 .刷各种程序.换了2023 和2025两种板都没行.. 最后没办法买了块原厂驱动板..换上就OK了.

网友:
haha  楼上的 给我很大自信哦
不知道你买了板子 用多少钱

网友:
这机器前一阵修了一台.和楼主遇到的机器现象基本相同..是MCU程序的事.跟这位朋友说的一样.

我也试过用通用板点个屏试下.但是没成功..我修的机器用的是群创的屏 .刷各种程序.换了2023 和2025两种板都没行.. 最 ...
引用 网友A:

同意,以前处理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哈哈
明天上数据板再不好的话 那是显示器的器品太差
不怪我哦?

网友:
换屏线试一试

网友:
换过通用驱动板试下咯!要是还一样就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问题已解决
换数据板 一切OK!
呵呵 谢谢各位的参与 也为以后有同样故障的 维修朋友们有个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