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朗T1704无显示

楼主(2009-09-06):
我维修台天朗T1704液晶显示器,通电按开关不反应,打开机盒,通电测试电源有12V\5V电压,测试开关正常引线各方面都正常,但是按开关不反应,会不会驱动板MCU出左问题.

网友:
补充:开关有3.3V电压.各位有不这台显示器电路或者显示器参数(新手).

网友:
按健坏也会开不了机!查驱动板供电是否正常,修不了只有换驱动板

网友:
不是按健坏,驱动板供电正常,如果换驱动板,也要换MCU程序,我还没有买到写程序的东东.

网友:
这个牌子的还没有看到过呢,有可能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