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420S不进系统

楼主(2009-09-06):
接到一台神舟的机子,拆下硬盘,用光盘可以进PE,一切正常;
但再接到硬盘就变得很慢而且进不PE!IO换过故障还是一样!加焊南桥还是一样?
请教各位,这样的情况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试一试是硬盘的问题啊

网友:
这机器很难修的  他点的亮就更不好修了  还是放弃吧 搞不亮更麻烦

网友:
接到一台神舟的机子,拆下硬盘,用光盘可以进PE,一切正常;
但再接到硬盘就变得很慢而且进不PE!IO换过故障还是一样!加焊南桥还是一样?
请教各位,这样的情况会是什么问题?
[

用光盘可以进PE,一切正常

测试过硬盘没?如果是好的硬盘接口部分处理过没有?

网友:
硬盘已经换过两个了,用原来的硬盘也试过,用硬盘从其他机上还原,还是启动不了。。。
一开机进检测硬盘那里就卡住没反应。。。
按ESC退出,进入bios可以认到硬盘,加焊过硬盘接口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在检测硬盘没反应的时候按ESC退出,进入bios可以认到硬盘,硬盘接口也补焊过,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你试着刷BIOS看一下吗?不行再检查硬盘接口旁边电路,看有没有什么坏了嘛?

网友:
直接换南桥,这机器的通病,USB坏和网卡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usb 在PE里面可以用,也可以用网络启动,前提是不接硬盘。。。
报价两百多换南桥,客户说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