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问三个问题 望赐教

楼主(2009-09-06):
第一 32.768 晶振是否起振 怎么测?
第二 io和南桥的待机电压是多少 怎么测?
第三 怎么测io是否有新号输出 常用的io型号针脚定义是什么 ?
望各位大侠扶持一下了 哈哈
另外 我这里有块华硕的主板p4p800 se 复位灯常亮, cpu风扇转,cpu也发热。估计供电没问题吧该如何下手啊 呵呵 给个指点

网友:
1.晶振可以测试两脚的电压,两脚都应该有电压且有一定压差;或者是分别对两脚测阻值,两脚阻值应该相等, 如为无穷大南桥虚焊。如有示波器最好可以测试波形。
2.I/O和南桥一般使用5VSB和3.3SB,5VSB是紫线直接提供,3.3VSB一般是1117 1084 等提供的或者直接测试PCI 的A14脚,南桥的其他待机电压可以在附近电容测到。
3.I/O的引脚定义就比较多啦,基地上有自己查查吧!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楼上的说的比较全了!!楼主好好看看吧!!!

网友:
理论和实践是有区别的,我也是听了一堆理论呢,现在正在实践阶段!和楼主一起进步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明白了;;;
·········我也好好学习下···

网友:
感激不尽,多谢支持,我会勇往直前,将维修进行到底! 还有一个就是主板的配件都在那里买啊 ,难道都是在旧板子上拆的吗?

网友:
i/o的引脚定义可以到网上面找找   我就是在网上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