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显示器的通病

楼主(2009-09-06):
方正19寸液晶显示器屏上有横线。开始有一条慢慢就多起来了。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20多台。把屏拆开就可以看到左边有三个PFC。就是这三个PFC接触不好引起的。轻轻地用手按下去用双面胶胶上就好。这样我修的已经有的一年多了都没有坏。不信试试看吧

网友:
我原来也发现很多,

网友(2009-12-28):
PFC是什么,楼主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
是在屏电路板下吗。

网友:
经验贴,谢谢lz分享!
PFC电路不是PC开关电源里面的电路吗?LCD里面也有?

网友:
好经验,楼主能不能配图说明啊?我等不懂什么是 pfc ,要撞墙了,有图的话可能就明白了

网友:
好经验,谢谢了

网友:
我也遇过这故障,但是加焊了

网友:
具体点,PFC指的是什么??最好有图!

网友:
PFC是啥啊?????

网友:
学习了.我见过坚线的屏,不敢加焊,怕把屏焊废了。下次试试

网友:
没有遇到这种的机器,,不过值得学习

网友(2016-08-12):
屏上有线不是屏本身有问题吗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那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直接就告诉顾客屏坏了,换显示器了

网友:
传个图会更直观,我想象不出那东西什么样子

网友:
你这样治标不治本吧  不能直接焊接上么

网友:
能上图么 没图不好啊

网友:
换屏线才稳定的

网友:
这样我看不清楚啊 你要发个图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