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南桥高烧问题的解决

楼主(2009-09-06):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给块精英845板我修,开机后诊断卡C1,摸南桥很烫,1117也很烫。初步估计是后级烧前级。南桥短路。把它换了。故障依旧,拿给我的另一个朋友看把IO换了。OK了。想问下为什么IO坏会导致南桥烧呢

网友:
那你都没有摸一下IO会不会发烫?

网友:
IO有南桥提供的电压啊

网友:
IO击穿引起短路吗???学习中。。

网友:
没想到I/O坏  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这次是学习了   谢谢

网友:
是不是IO引起LPC总线短路呀,但是为什么南桥会烫呢,不明白。有没有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IO不知道有无烫了,当时没想到这个问题。但IO坏导致南桥烧死真是想不通

网友:
IO是挂在南桥上的

网友:
可能是I/O短路,,你当时怎么没有摸I/O烫不烫啊

网友(2009-12-30):
I/O  有跑进南桥的线路啊,I/O短路了有时机会引起南桥发烫!

网友:
IO 损坏导致南桥电压升高,损坏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