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外接显示器不显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9-06):
客户一台IBM T43的本送来是外接显示器与投影仪都不显示,哪位遇到过这种问题望赐教

网友:
键盘是不是有问题了呢,切换键能正常用吗?
还有打一下VGA接口的对地阻值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键盘没有问题换过了,接口的阻值从11脚到15脚感觉不太正常。
15 592
14 553
13 552
12 592
11 1
这是T43的阻值,应该再查哪里?

网友:
很多都是有一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
楼上的能说一下是什么样的三极管或在什么位置?

网友:
查下外接显示接口的对地阻值,再找一个好的笔记本比较一下接口对地阻值。有不同的地方,顺着线路查。

网友:
显示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