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G6841代换L7522的问题

楼主(2009-09-06):
SG6841代换L7522是完全可以的。在代换时注意一点就是把7522的4脚的电阻1003换成103,启动脚的电阻472换成105就OK了

网友:
今天维修一显示器电源  是6841的电路  它的4脚电阻只有20K

网友:
经验,值得好好学习,只是电阻相差大一点,一个10倍 ,一个N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