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 600的CPU供电有问题

楼主(2009-09-06):
戴尔D600的电压加上电就有2V多的电压很不正常啊那位大侠指教指教给点提示
cpu
cpu供电
戴尔

网友:
主板型号是多少啊,,JM几的主板

网友:
看一下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可能是MOS管坏了吧

网友:
电源管理……

网友:
系统供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