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3m02开机断电

楼主(2009-09-06):
型号:戴尔原装机上的主板,富士康G33m02。
故障:开机断电,或开不了机
开机电压在4.05V,连接ioIT8718f-S  FXA.强制开机测个电压cpu内存桥都正常,有时强制开机有显示。点开关只能风扇转一下便停了。应该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吧,没有io换,用风枪加热了一下io,可以开机,关机,显示正常。开关电压是5.01V。过了两小时后又是老样子。发现只要开机电压有5V是一定能开机正常,不行的时候用风枪加热下io又可以了。不会是io坏了吧没有办法搞了

网友:
看LZ这现象,最好还是换一下IO

网友:
这不是找到问题了吗??换个IO吧,实在没有的话,把原来的IO拿下来再重焊一次!!!

网友:
没有io换。我把io取下来重新捍了一偏,又可以。过了半天有不行了唉

网友:
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换一个全新的I/O在试试  如果还是不行就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思路要清晰

网友:
这不明摆着是I/O坏了吗,是I/O性能不良了。

网友:
是需焊了吧,或是IO内部不良。

网友:
舍不得孩子 套不住狼啊~  不换怎么行呢?

网友:
今天刚好碰到 这个板,触发一下掉电又起来,反复这样,不过我的问题是 北桥烧了 ,量到给北桥供电的 管短路了 ,

网友:
我遇到的是没有CPU核心供电啊,ISL6312IC都换过了也还是一样的,查IC外围电路那EN脚连到一个三极管,把三极管去掉有0.8V左右的电压出来,但是不到半分钟就掉电又重启反复这样。在换了个三极管电压也就不出来了,通电一分钟左右北桥就比较烫手了,怀疑是北桥坏了影响了CPU供电不出来。这北桥又没有,只能郁闷啊。

网友(2009-12-26):
我手头的这主板就是反复的跑内存。电压时钟复位什么的都正常。无奈之下只有换io换完以后故障依旧不知道修哪里了。高手有指教的吗

网友:
肯定是虚焊了

网友:
回 楼12 应该上内存试下 不行的话 就是北桥有虚焊

网友:
可能是虚汗了还可能是三极管或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