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PERL进系统自动断电。

楼主(2009-09-06):
Intel D865PERL进系统自动断电。主板CPU电源部分坏了个6.3V 820UF的电容换掉现象还是一样。换过CPU风扇。CPU 内存 电源。现在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了
cpu

网友:
能正常进入系统。。。。那基本可以排除是硬件的问题。先除尘处理,看还死机不,如果故障依旧,重新安装系统。。到了这一步就可以把故障排除了。。。。

网友:
排除散热,下来就有可能是CPU做了

网友:
最后把CPU 滤波电容全部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