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清华同方F3600怪故障

楼主(2009-09-06):
一台同方的F3600机器,开机短路,拆机侧所有的供电无短路,开机麽芯片电容也没发烫的,把CPU拔掉电流就小了,在0.05A奇怪的是还能测到CPU电压1.6V,也没侧着有坏的元件,不知道从那下手修了!

网友:
完了!CPU 烧了,开着机测了下电压几秒钟就把CPU烧了郁闷哪!

网友:
没人修过吗?给点思路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