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60自动触发,但掉电.不触发

楼主(2009-09-06):
宏基5560自动触发,但掉电。
这个机器每次一插外接电源的时候就自动触发了灯管闪下就灭  ,客人说以前是花屏了.后面就这样了/不显示了.。另外只要掉电后再按开机就没反映。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 直接保护了 拆机检查! 应该很容易就能发现问题的

网友:
不要想那么复杂,先把开机键换了再说

网友:
掉电后是不是没有待机了

网友:
开机触发的几个测试点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开关是好的  量下  按下都有通..    掉电只后还是有待机电压0.05    待机3V  5V  还是有的..   我看下开机电路吧.

网友:
那位大哥有这样的图纸啊..    分享下  比较好修 先谢谢了..

网友:
6# 郑善洋 开关不是
这样测试的。即使不用如果表偶读数出来也就是坏的

网友:
或者你先摘去开关用镊子触发。看还掉不掉电

网友:
掉电后待机电流和加电之前一样的话应该能上电吧

网友(2009-10-13):
少一组电压    南北桥供电的!~

网友:
强呀

不,强呀

不汗都不行呀

网友:
一丑男发上照片问:我长的像不像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