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5200黄金版

楼主(2009-09-06):
修了好几片这个卡,来说说看法,第一片就是开机有显示,接下来黑屏,按照常规查显存,短接上一行的显存(显存的4.5脚),能进了显示64M,那就挨个拆了换,换到上面坐左到右第二个,一切OK了,第二片卡住25了电压基本正常BIOS换了无效,用PCI卡进去不认卡,测27M正常,没办法换GPU,换的只能是拆机的,换好以后还是不行,正好有一片能亮的5500,听大家说能代换,我就拆了这片好卡,(就是想证明一下那个5200好不好),换上以后,出现一长两端,能过了25了,但是还是不亮,不知道这个显卡是不是不能用FX5500芯片代换?
还有这个卡最容易坏显存了,这个应该和显存的质量有关系!

网友:
不可以代换,核心代号不同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找个FX5500的BIOS刷一下用,明天试试看行不,

网友:
25的那个GPU坏了

网友:
呵呵  其实  5100  5200  5500  核心都是一样的不过内部id和频率不一样,但bios  程式除了  id不一致其他都一样,如果不计较显示的硬件型号的话 bios都可以通用的  。
5200的  板子id  不变  上5100显示5100  上5500显示5500
你的卡子监测下  bios  存储器  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