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107FS 有高压,黑屏的维修过程

楼主(2009-09-06):
飞利浦 107FS 有高压,黑屏的维修过程:

   加电,有高压声音,不插曲VGA线,没有无信号提示的字符提示。联主机后,也没有图像,黑屏。于是,调高压包上的G2极,可以调出图像,但是屏的上方有5-6卷边。看来是场电路有问题。 关机,屏中间出现有明显而亮点。测G1极电压为-135V,于是换包边上的消亮点电容,故障依旧。查亮度电路上控制G1极电压的PNP型三极管BF423,摘下测正常。 上电测B-2V  C- -135V  E-2.4V ,感觉三个脚的电压均不对,跑B极,经一并联的电阻、电容后,到了行场IC。换423,还是一样。于是,郁闷了。

   后来想先不去修亮点,先修场电路。 发现,TDA8172 2脚与6脚间的一个二极管(SBYV2T-200)击穿了,更换之。 还是有卷边。于是换了8172周围的所有电容,还是没有变化。 最后,换8172后,正常。 关机亮点也同时消失了。 原来是二极管击穿后,8172也软损坏了。由于,卷边一般都是8172周围的电容不良,所以,没有想到8172坏了。

   事后,总结了一下: 由于场块不良,间接影响了亮度控制电路,这两个电路是有联系。

  8172正常工作时的各脚正常电压如下:

1-1.2V  2-12.3V  3- -11.9V  4- -12.4V  5-0.2V  6-12V   7-1.2V

bf423正常工作时的电压为: B-0。8V   C-  -1。2V   E-1。5V

网友:
思路非常明晰,像8172软损坏你是怎么量出来的呢?还是凭经验?

网友:
在显示器中,一般元器件(主要指芯片)的软损坏是测不出来的,最快的测量方法就是直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