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 533双面512M

楼主(2009-09-06):
开机能自检但不能正常启动,出现蓝屏死机,有错误代码,怀疑其中有一片颗料坏,求救如何减半容量修理???
错误代码

网友:
你用RST检测,如果坏颗粒在第2面,你用SPDTOOL工具将BANK值降低一个值就可以了,如果在第一面上,你又不会修BGA的话,建议扔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