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m-t61 14.1宽独立主板换成集成的主板后的问题

楼主(2009-09-06):
求助 ibm-t61 14.1宽独立主板换成集成的主板后的问题,其他功能正常,但是一点摄像头,整机断电重启,是甚么原因引起的?请高手指教,设备管理器里都正常
摄像头

网友:
更换成集成主板后,散热片下的垫片一定要装到北桥上 这样就不重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