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电路的含义

楼主(2009-09-06):
首先我说明下这个帖子是给新手看的

么是跑电路?

跑电路的大概意思就是把电路的走向弄清楚。方法是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测通断。看那些地方是连在一起的,看电流的走向。能看到的是“信号线”是什么意思?所有的线都是用来传电的,不传电,它用线做什么?比如主板的电源插头处绿线的待机5V有些是直接连到了开机排针上,你如果在开机排针上测不到电压,就是这条线路不通,这时就要跑电路,就是依次测各个应该连起来的脚,是不是连起来的,在什么地方断了。
举个例子。

假如一条航线,从上海经武汉到重庆。5点到的飞机,结果10还没到。这里就需要“跑”航线,看飞机从上海出来没有?经过武汉没有?离重庆有多远?这样就清楚为什么5点飞机还没到。

再举个例子,有个挂号信,经过10个局送。最后没收到,这就出故障了。这时就要“跑”线路。一个个查,看挂号信送到了什么地方。

具体到主板上来说:假设有abcde五个点,正常的情况下,a连到b(二级管档电阻为0)b连到cc连到dd连到e这样,a应该和e是连通的.出故障时,发现ae没有连通。这里就要跑电路。依次查通断,看中间什么地方断开了

“跑电路”是什么含义?
一块需要维修的主板在需要确定某一部分故障的时候,就需要了解该部分的电路组成、在板子上元件的分布以及与其他电路的关系。从而确定故障的可能原因和位置。实际上这就是从一块已经做好板子,逆向测绘出(无论是绘在纸上,还是绘在心里)它的电路设计的一部分,就象一个已经做好的软件要得到它的原始代码是逆向工程一样,都是一个有相当困难的课题。“跑电路”只是维修中对查线路故障的一个通俗说法。

为什么要“跑电路”?
1。因为一般的作坊维修很难得到维修对象的原始电路图,所以有时就需要了解原始电路的构成,这就需要对电路进行测绘;
2。即使你有图纸,没有实物图纸也需要确定具体元件在板上的位置(除非你还有实物图纸,一般只有工厂才有)。

跑电路能达到什么作用?
1。跑电路对于新手来说只能达到这个线路与哪些元件有关,与外部电路有什么联系。不要有过高的期望,因为你对电路的各种类型和构成还没有了解或足够的了解。
2。对于专业的人来说,他心里已经有哪一块的电路有那几种类型,电路图应该是什么样的,只要一看电路特征就知道,然后在板上找具体位置。因此他们能够很快确定哪些元件和线路上出了问题。

师傅为何让徒弟“跑电路”?(我就是从徒弟过来的- -!!)
无非是想通过这样的方法让徒弟能熟悉一部分板上的元件与线路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先让徒弟学会看电路图,理解电路图,效果会好很多。但是徒弟也需要一定的基础才能不会在学读电路图和理解电路图的时候稍微轻松一点。
跑好电路我需要怎样做?
既然“跑电路”查故障是一个逆向的工程,那么就需要深厚的功底。作为一个新手不可能得到你能力范围内得不到的东西,也不能期望自己在短期内能够熟知每个功能块各种电路构成和类型;要达到专业人员的水平不是说不可能,而是你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这里没有捷径。

主板跑线路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主板上的走线,分为粗线和细线 粗线在主板上为供电线和地线,细线为信号线,我们说的就是跑线路,大部分是跑这个细线,跑供电电路就要循着粗线找了。
跑线路中的常见问题
1、跑电路时必须断电,拔下ATX插头,查找CMOS相关电路时,应取下CMOS电池。
2、碰到电容,一般都是做滤波用的,为旁路。
3、碰到阻值比较大的电阻时,如472等,如其一端相连粗线,则一为供电、二为地线。
4、跑电路不要只去听万用表的蜂鸣声,应去看数值,多数万用表在二极管档数值为40左右时就会蜂鸣。
5、尽量使用头尖一些的表笔,或在表笔末端加上一根钢针。

我补充:
1.遇到圆孔考虑过孔到主板背面
2.跑线路不一定要一成不变的死跑,首先明确线路走向和基本原理图后对于大跨度的追线比较有帮助~

希望可以对初学者有帮助,多多交流~~~

网友:
学习了 还没跑过 等学个大概再去实践

网友:
什么板  绿线会跟开关针连??

网友:
你这不是以瓜卖瓜么。。。

网友:
说,是从哪里抄来的,还敢发在原创区。看来是不想要这号咯,哎,可悲。

网友:
你是不是抄袭的

网友:
似懂非懂!似看天书~
不过总算明白了什么叫"跑电路"

网友:
我不知道在哪个论谈上见过,记不得了

网友:
没人教跑线路号难啊。。。。

网友:
基地出来的东西,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成了楼主的原创了……

这帖子不是张先生的就是心照不宣的,对那个飞机的例子印象很深

网友:
正是我所需要的,虽然我连初级都算不上,好像能看懂一点点。

网友:
假如一条航线,从上海经武汉到重庆。5点到的飞机,结果10还没到。这里就需要“跑”航线,看飞机从上海出来没有?经过武汉没有?离重庆有多远?这样就清楚为什么5点飞机还没到。

网友:
总的一句话就是看一下某一路信号从发出点到结束点是否通畅

网友:
呵呵,逆向的工程!!@#

网友(2010-07-03):
一条直线上的几个JPG点。搞明白是从1到2,从2到3的道理

网友:
如果你把那些电子小元件全部介绍上去那可能效果更好!

网友(2010-10-23):
对!这就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