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5复印加浓后,一片黑

楼主(2009-09-06):
新买一台HP1005一体机,复印过浅的原稿,加浓到最后一格,出现一片黑的情况。
  请哪位高手指教

网友:
情况说的不明白,原稿过浅到什么样子?鼓什么样?换鼓试过吗?你都没说
试下初始化
1 在打印机就绪的状态下(液晶屏幕显示 Ready ),按下“菜单 / 进入”键;
2 按 “<” 按键,找到 “ Main menu Service” ,按下“菜单 / 进入”键;
3 按 “>” 按键,找到 “ Service Restore Default” ,按下“菜单 / 进入”键两次,然后开始恢复出厂设置;
4 等到一体 机恢复 到就绪状态时 (液晶屏幕显示 Ready ),则恢复完成

如果是其它语言就按菜单/进入---第三项/进入--第一项/进入找到English---OK就行了

祝你好运

网友:
1005机子还可以,不过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没太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