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30M插电源短路

楼主(2009-09-06):
DELL 630M
插电源短路,用强上电的方法来找短路点,看到有2个MOS管冒烟了,估计找 到了,拆下来后拿指针表量都坏了,可换上去故障照旧,再仔细测量感觉3V的地方阻值偏低,还是用强加电的方法找到了一个小电容 短路了,换掉后这才真正修好!
       总结:有的时候强加电可能会把故障扩大,但有时这种方法却是最快的寻找短路点的好方法!但使用此方法前必须要将短路的地方前后隔开以免造成无法挽救的后果!

网友:
请问。短路点你是强上电后找到的,那你是怎么提前把短路点的前后方隔离开的呢?

网友:
电击法确实很危险。我也遇到过烧坏的。

网友:
想请问楼主,,,强加电是怎么强加法。。。

网友:
加电是要看你怎么加地~~,这个功能很重要,利用可调电源可以很容易把问题解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