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60自动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9-09-06):
NEC E660自动开机不显示,拆开机器测试开机后所有电压正常,但保护隔离管发烫,量了一下控制级电压不对,发烫也就正常了,我把mos管取掉直接用线接过去,通电没有发现任何发烫的元器件,看来不是因为短路的造成保护,又考虑到会自动加电,刷了个bios机器竟然好了。控制极电压不对,那mos管不能完全导通当然就发烫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真是有心了!

网友:
感觉BIOS和保护隔离管没什么联系.它的驱动电压又不是BIOS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