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135报警

楼主(2009-09-06):
ACER 4135,插电池开机正常,插电源开机也正常,同时一起就报警.大概10秒一次,拆机取出主板,在电池接口到充放电电源IC被人动过,先清理一下在说吧.完毕后,上电,情况是:当检测到电池充电的时候就短路.一下又不短路.又正常充电,大概10秒一次.量U3,U4,U5,U6,U7,C20,C31,充电电路的小元件全部正常.量8731 22PIN DCIN正常 3脚REF,19脚PDND,22脚VCC等等全正常.前级负载也都没有问题,周围的也全部是好的,想到电池接口的正极是经过一个场管到U5这个S极,而他的G极就是19V,做一个电压比较的,导通既为充电,当导通的时候就短路一瞬间.MAX8731换过一个了.整个线路全修补好了,20分钟的哭思,突然想到曾经修液晶显示器的时候,他的电源部分在变压器过来的时候 有一个精准电阻:0.03殴.做为电流取样用的,要求比较精准.大一点都不行,于是在翻开MAX8731的PDF,在CSSP和和CSSC之间果然有一个电阻是用来电流取样的,一样要求超级精准,为:0.01欧姆,RS1,正负只可以1%的相差,当电流变小了那么在CSSP和CSSC就会大出来许多,再量主板上的R40,R20果然大了,电阻值为:0.03欧姆. 原来是被别人修的时候随便换上的(估计那个维修的以为是保险电阻)这个电阻用在电流取样的时候阻值大一点的话,电压就会大出来太多太多,找了两个0.01欧姆的取样电阻换上,OK.正常充放电,维修结束

网友:
好东西以前还没有注意这点谢谢提醒了

网友(2022-05-05):
楼主还在做这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