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上网本的维修的一些心得

楼主(2009-09-06):
在论坛中,我相信有很多是修笔记本的高手或是前辈;但是修上网本的人也许不是很多吧。
一、起码我还没有看到此类的帖子
二、上网本连CPU也是贴在PCBA,无DEBUG卡可以看代码,像无显和蓝屏分析起来,确实有一定的困难,这是我这几个月在工厂(CPU 南北桥可以试着换,不用自己掏钱)中的经验所得,不好意思,我还不能提供电路图。为以后同仁在有单上门有帮助,就算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先介绍下以下都同一个机种的  白牌,只有一个内存槽;不像有些品牌机在PCBA上有512的内存有上面,插上电源按开机有画面出现了(这些有很大的难度)
  1.不良现象:掉电
  用电压电流表有420MA电流,接上HD、LCD,掉到133MA (5V,3.3V都有,其它电压没有) ;后换U20(1.8V供电芯片,1.8V输出正常 ,PG也有了,为什么会这样不清楚 ) 1.8V OK。
  2.不良现象描叙:用鼠标是OK的,用U盘有个小感叹号提示。既是USB1.1 OK ,  USB 2.0 FAIL(U盘);USB 工作频率48MHZ 超高达到53MHZ,U7(时钟芯片)不良。
  注:此板从USB供电的贴片电解电容及小电容,USB 5V供电芯片及南桥都换了,以后要注意!
  3.不良现象:有LOG画面,定屏档在那里了,按F2键无作用,不进系统BIOS的设置中。
  U26(IO芯片)不良

特殊故障:
  1)不加内存
  只有370MA(OK板有420MA,此板的CPU工作的三个条件都满足),有时可到400MA,不读内存,换CPU U7 OK.
  2)无电流
  OK板待机电流有25MA,NG板只有6MA   3V 5V 都有,只是KBC不工作,后发现BIOS Pin24到U26处开路。
  3) 不开机
  17MA无RMS-RST,后发现BIOSPin8(FA9)到KBCPin60(FA9)开路。
  4)插硬盘便掉电
  3V, 5V都没有,后发现C221  5V滤波电容(HD接口处,电容NG)更换OK。

蓝屏:(加内存开机电流正常,CPURST也有了,内存槽到北桥测二极体也正常)
  1)只在XP滚动条处,蓝屏后重启,北桥不良U25(占大部数).
  2)进XP可出现“我的电脑”图标等其它都有,一会蓝屏大约在15秒左右就出现故障并且有英文提示,过后重启CPU U7不良。(不能带手机进入,不然的话可以拍照)
  有什么不详之处或错误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

附上CPU N270 的规格说明,英文版

网友:
杂牌,不是品牌的  要下了

网友:
请问这些芯片组型号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是因特尔芯片为主,不过好像不是我们接触的南北桥,名称也差不多。再过一两年就有大量修了,不过都不会像现在可以报三四百,报价一百几十元都多了。

网友:
CPU 是N270或是N280   SB是ICH-7M  NB是945GSM  INTEL的,楼上有道理 CPU要贵

网友:
有的专业术语不明白
好像这种本有的不容易修
偷工减料的太多

网友:
我现在有个神舟的小机器,,插上电源待机电流是0。017A按一下开关到0。032A就不上电了。。会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白牌就是没有品牌LOGO。你贴什么就是什么牌了

网友:
我最近修理很多HP 上网本2133,通病为北桥空焊,VIA芯片组,其他的问题不是很多,貌似没有到爆发时期
第二个故障,与我以前修T43 认不到硬盘是因为没有SATA的时钟类似,这样的空焊故障可以用表量出来。不过53M的时钟在外面修没有好的示波器咋测试,比较困难。

网友(2009-10-08):
只不过炫耀罢了,有什么用呢

网友:
希望以后有机会能修到这种机器。。谢谢

网友:
这种机器应该还在保修期呢,现在没修到过

网友:
狗日的上网本,山寨本,摆明要把我们搞维修的给灭了嘛,1000多块钱的货,修个板能收几钱啊。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好  需要多些这样的帖子i

网友:
不修呢 那有什么办法

网友:
长见识了,,下次知道了

网友:
纯帮顶了.....爱莫能助

网友:
呵呵,俺过来瞧瞧热闹(⊙o⊙)哦

网友:
上网本只修过进水的机器,没有修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