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吗?

楼主(2009-09-06):
该电容是在一旧电源上找到的,大家见过吗?该电源已经没牌子了看是TL3843和ps222l组成的值得修吗?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电容是日本红宝石的耐温130度,很少见。但容量小耐压高用在电源上哪部份,不解。

网友:
日本红宝石电容。这种电容的质量还是比较好的,看楼主,着电容应该是用是48V的电路上面的。

网友:
那电容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耐压 63V容量100UF 130度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网友:
130摄氏度的,确实很少见,我比较没见过世面,以前一直以为只有85和105两种,原来还有130摄氏度的.

网友:
这个是用在副电源PWM供电滤波上的。

网友:
是一个AT电源线路板上有19880205字样的,在12v 5v 3.3v全是这电容每路有4个,分别是2200,1000.470,100从肖特基后依容量从大到小排列,只是5v和3.3的耐压35v和16v的,只有这一个最好拆其余的全被胶粘住拆不了,

网友:
应该是工业用的ATX或者是日本货的针式打印电源。

网友:
ATX电源用到这么高档的电容确实很少见。

网友:
这种电容性能比较稳定,一般高档电源和高精度电路才用到。这种电容很少见!

网友:
水平有限不敢苟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