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傅来看看!!

楼主(2009-09-06):
这两种 显卡都是DDR 的插头 有什么不同吗 ? 用845 865的主板 2个显卡是否都可以 用?
显卡

网友:
8X4X的卡当然有区别的~~

网友:
有区别,但是都可以用。4x的电压1.5V 3.3V 都可以 8X的只能是1.5V供电

网友:
有区别,但是都可以用。

网友:
基本上都可以用.有个把比较特别的主板才会有分别..

网友:
DDR ? AGP吧,不是可以说成DDR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