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S263d花屏维修一例(很特殊)

楼主(2009-09-06):
神舟 S263d欢迎界面后屏幕左侧一公分宽红颜色其余部分黑色,安全模式能进系统,在安全模式下重启系统就可以正常进系统。听了客户说完故障 ,开机测试一看提示BIOS电池没电按F2 设置,一想板子电池没电了等会再说,接着下来就看到了和客户说的一样的故障。一边检测一边想可能的故障显卡,屏。。。最后很简单的就处理了这个故障。 留个问题大家分析下 明天揭晓

网友:
占位揭秘

网友:
我知道,嘿嘿。今天 也修过一台,我先说吧,说对了可要加分啊。
答案是COMS没电了,或没接触好。反正搞下COMS电路就OK

网友:
晕,,,不会是楼上所说的吧

网友:
思想被一楼给感染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显卡驱动没装好吧
我之前也遇到一台华硕跟你的一样
进安模式可以  正常模式黑屏

网友:
换块主板电池 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过不认硬盘的,CMOS放电就好的。

网友:
暂成三楼说法。

网友:
应该是放cmos电就好了吧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