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MOS跳线错误会导致不开机的现象

楼主(2009-09-06):
跳线错误也只是没有给cmos ram供电 恢复出厂值而已啊 怎么会不开机的 帮帮讲解下

网友:
跳线错误 本来是高电平到南桥的 跳错 南桥工作条件就不满足了

网友:
我是觉得只要记得什么是对的就可以了哦,哈哈

网友:
有的板跳错晶振不起振所也不开机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COMS跳线是更改南桥内部的时钟的供电的,如果供电正常,则晶振开始工作,记忆体一直工作,一旦掉电,晶振停振,所有记忆及时钟都停止工作。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供电加不起,南桥就失去了正常的工作条件,则无法开机。

网友:
在待机状态下,CMOS电路为南桥提供电压的

网友:
跳线不对,从电路上看,RTC没有工作

网友:
今天一块INTEL的板跳线跳错了,每次开机自动进BIOS,跑E9,先还以为是BIOS的问题……汗

网友:
跳线跳错开不起机。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跳线错 导致V3.3的触发电压没有了· ·   没有电压跳变 当然就不会起机·

网友:
缺少了南桥的工作条件了啊

网友:
这应该是跳错后南桥启动条件缺乏!有是表现为开机一秒就掉电,很容易误判的

网友:
太简单了,就是南桥无待机电压!!!

网友:
有的主板能开机,有的不能,要看具体的COMS电路。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有的主板可以开机 昨天总结了下 应该是跳错接地导致SB5V过来的电压也给接地了 从而使南桥的COMS电路没有了供电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有的主板可以开机 昨天总结了下 应该是跳错接地导致SB5V过来的电压也给接地了 从而使南桥的COMS电路没有了供电
引用 网友A:

"跳错接地导致SB5V过来的电压也给接地了 从而使南桥的COMS电路没有了供电"
这个总结是错误的。

网友:
5vsb是从电源插孔直接到南桥的吧

网友: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1 COMS电路三个针脚中,1脚接3。3伏来电,2脚接NB,3脚接地——跳错了不能开机;
2 COMS电路三个针脚中,1脚接接NB数据保存端,2脚接地,3脚空(双二极管出来的3。3伏来电直接进NB)——跳错了能开机,只是不能保存数据,也有造成可能不能关机,一关机就重起。

网友:
你来说说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