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09-09-06):
CPU接口类型是478的.黑色板子NB散热片上是心行风扇.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款板子.来时电容爆浆.复位灯常亮.换完电容故障依旧.CPU无供电.....桥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CPU电源管理芯片换过.74门电路也换了. 可复位灯还是长亮 有那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怎么不测一下CPU供电的场管跟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S管12v有 控制和输出没有可是MOS管没有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过还是一样 电源从管理芯片 和主电源管理芯片都换过

网友:
查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外围电路,上网下个PDF文档看看引脚定义

网友:
这款主板修了一个网吧的了全是坏南桥供电

网友:
别的电压正常吗?内存。显卡。有的板子别的电压不正常也导致CPU没电压

网友:
先看下怎么复位吧!

网友:
先别管复位了,先修好CPU供电!!这个不修好复位不好使太正常了!!!

网友:
查电源I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MOS管坏.呢个板的通病。

网友:
桥供电管换过.但还是不行 这板型号865PE-S

网友:
对先把CPU 供电修出来再说 别的不管

网友:
CPU没供电,先看南桥有没有信号到电源IC上  查下针脚定义,,如果有,就是IC坏,没的就要查南桥和南桥到IC的电路了。多半南桥坏

网友:
查过   应该是SB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IC换过....应该是SB坏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电源IC,贴上来

网友:
查下电源IC的供电那些正常不?还有更个供电点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