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下怎么弄好!

楼主(2009-09-06):
ST 40G 7200转 7代硬盘 用MHDD发现 有一些红绿块不多 搞了几天没弄掉 就打算将就用 想该不是多大影响 没想到老是丢数据 速度也有点慢!
用Victoria 盘不太好!图如下:
这情况怎么开刀 。
还有就是 红绿块怎么去掉!
硬盘

网友:
屏蔽掉用呀!

网友:
这个没PC3000之类的工具,应该是没办法弄好的,

网友:
用MHDD修复一下看看。

网友:
MHDD 修复作用不大 不过可以试一试 最好是PC3000

网友:
用ST 专修加表
然后 加密 檫除

网友:
MHDD 用了N次了 搞不定! PC3000没用过!怎么弄!下了个硬盘破解版的行不!!!

网友:
红绿块 用MHDD 怎么都去不掉!!

网友:
开只能SF了。

网友:
很简单的只要有一根ST-com维修线就可以搞定了.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01cc4&x_id=0db2
哈哈!!1

网友:
你这个可以做一个自校准,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你不要从02级做,从03或26级做,做过了可以不用回写ATA,试试看,但做自校准是要丢数据的,你要先备份的。

网友:
现在那硬盘拿里还该装东东哟!!今天做了一次低格 红绿块少了 不知道能管多久!!上次低格了一次 红绿就没了 过了几天变慢了 在用MHDD扫发现又出来了!郁闷!!看来不是才久之计!

网友:
ST硬盘的修理,用PC3000修还是很闹心,指令多,不好用,备份和回写ATA,OVERLAY .VENDOR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