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 加电短路

楼主(2009-09-06):
NC6000加电短路,机器原位CPU无供电,加焊了1987,短了。。
换新的1987依旧短路,查Q1016击穿,换新,MOS对地都正常了,加电还是短,头大。

查MAX1999外围,拆了L19(5V电感)不短了,量L19对地700多欧,1999主供电有,,没有3V出来,5V有。。

有兄弟知道下面怎么查吧?

还有查了下L20显卡供电的,对地阻值只有70,正常?不会是显卡挂了吧?

网友:
L20对地阻值只有70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