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一个加电的小问题

楼主(2009-09-06):
上一段时间,有个客户拿来了一个主机,在机箱里已经点亮了,但是重启,发现主板电容鼓包了
于是取下跟换电容   但是换完后  发现主板加不上电了   出发排针电压是0.3V  待命和电池和32.768都是正常的 IO是83627的  于是就把IO 取下  在待命的状态测排针  发现依然是0.3V
排针上拉电阻供电正常 过电阻就0.3 电阻没坏  也不是IO拉低的    修了半天
晕换电容也出这个问题........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AGP保护和不上显卡不加电  吧件还原
插上显卡  在侧 排针电压正常  晕
这个板子是新华盛的  865
我的错误大家不要再错了

发错地方了刚改过来

网友:
这种问题经常出现,不上显卡不加电,显卡插槽旁有个跳线,跳其中一个不加显卡不上电,跳另外不加显卡能上电,维修中经常忘掉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不像硕泰克的有3针的跳线  这个没有

网友:
原来不只是硕泰克的板子才有这种功能啊

网友:
这个是什么板子?
好像我修过的一个华硕的也有一个不加显卡不加电的

网友:
只见过硕泰克有这样的。

网友:
小经验,值得注意,免走冤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