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内存那个那颗坏了

楼主(2009-09-06):
看看这个内存那个那颗坏了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你那是单面的把!! 因该是五颗和第六颗

网友:
rst测试的是单面的

网友:
二楼的扯淡! 结果显示是第一颗内存有问题

网友:
第一颗内存有问题

网友:
2楼的哥哥你老害人啊 。。。明显的第1颗memory坏了嘛~~~~

网友:
第一颗内存有问题啊

网友:
是那边的第一颗哦

网友:
内存芯片正对着自己,从左往右数,第一颗就是它了。

网友:
第一颗。。。。。二楼瞎扯,,,数行数的倒是很好。。。。。。

网友:
请问一下,怎么看的?

网友:
第一个颗粒

网友:
不过楼主好像是用集成显卡,建议最好用AGP显卡

网友:
如果是DDR的话。那是第一面的第一只有问题。

网友:
14# 小梁维修 第一颗内存

网友:
第一个颗粒
不过楼主好像是用集成显卡,建议最好用AGP显卡

网友(2009-10-23):
能说明一下为什么是第一个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过所有的置顶帖,你就明白了。

网友:
是第2面的 第1颗心片坏了,

网友:
双面的话是背面第一颗,单面的话就是第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