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个内存那个那颗坏了大家帮帮我

楼主(2009-09-06):
那个那颗坏了

网友:
504M处或许有这可能,不知对否?

贝贝 -2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网友:
但面的话从左到右数 第5 第8

网友:
这是SD 还是DDR的???

网友:
肯定是DDR的 好的256 带一条坏的256是吧 从测试结果上看像是双面的  5 8 或者他们对面的有问题吧? 等高手来看看我也学习下 呵呵

网友:
5和7芯片坏

网友:
单面的是第五 七颗 双面的话就是正面五七和背面五七

网友:
明显的5和7嘛

网友:
5 7颗有问题

网友:
如16位的条就是3,4颗坏了。

网友:
如果是DDR的话,就是第五和第七芯片颗粒

网友:
能说清一点吗,怎么看是5和7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