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35-S3L LGA-775 开机后CPU风扇等15秒后正常转动,CPU检测温度高 保护

楼主(2009-09-06):
今天收到一块主板,技嘉GA-P35-S3L   LGA-775    开机后CPU风扇等15秒后正常转动,CPU检测温度高 保护,不知从何下手。请朋友解决一下

网友:
15秒不致于保护吧??我的品牌板是这样的!!实在不行换IO试试!!!

网友:
CPU风扇没问题的话,就看看有没有温控芯片.或者IO

网友:
手上没这IO   是 IT8718F-S   GXS带GB的

网友:
CPU风扇的问题吧

网友:
CPU风扇??开机能显示 检测到温度高就保护 不显示了

网友:
楼主的CPU风扇是不是原先这台机器上使用的?你检查一下,风扇的底部是不是与CPU有完全接触好???我以前遇到风扇跟CPU没有完全接触的情况,呵呵呵,太马虎的后果。

网友:
南充小张.你要小心.我原来就因散热器与CPU没有接触好.直接导致CPU和主板烧毁的惨剧.你可得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