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感引脚处的焊锡不融化

楼主(2009-09-06):
为什么我使用电烙铁放在电感引脚上的锡时,锡长时间都不融化,而此时用烙铁头接触锡丝时是一碰即融,这是为什么呢?
我知道电感的引脚是铜的,它的融点高,可它是通过锡来固定的。烙铁为什么连表面的锡也融化不了呢?
我知道使用大功率的烙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奇怪为什么小功率的烙铁既然可以融化锡丝,为什么融化不了同样的锡?
请高人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导热太快,用焊台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烙铁的温度被电感散发掉了

网友:
你把烙铁放在一大块铁上,看看能不能将焊锡融化?

电感一般两端都有大面积的缚铜层,你加热电感的某一个脚,接触面积太小,热量被迅速散发。

建议:
1、用风枪辅助焊接(将电感周围的缚铜层加热)
2、买个好点回热速度快的焊台
3、加大烙铁头同电感的接触面积(比如用堆焊,同时加热两个脚)

上面的方法拆电容也通用。

网友:
树叉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要分去领红包,每天10分

网友:
散热面积太大,烙铁回热速度不够,达不到焊接要求

网友:
加点焊膏,或者搞个风枪吧

网友:
热量都被铜散掉了

网友:
我用936b也是下不来,我用十几块钱的烙铁就很好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