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 开机闪一下 没了

楼主(2009-09-06):
客户一个LG W1934S  以前用的好好的 今天不小心在地上摔了一下 开机LG的logo出现一下 然后画面显示一秒后黑屏 关机再开 同样这样 该从什么方面下手啊 本人新手 见笑了

网友:
灯管问题吧
   用好的等管接上去试试就知道    代换法

网友:
不懂。还是顶一下

网友:
两个思路。灯管和高压部分电路!结合楼主故障产生原因灯管问题胜出!

网友:
这种液晶灯管怎么拆啊?

网友:
应该是灯管 换了就好了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怕比较大,出现保护了,先用一个通用高压条试下灯管亮不亮,

网友:
应是灯管的问题。本来是好的。你摔了一下引来的。换灯管要细心。如果没有换过最好找几个坏的换试一下。要不找一个专业的人来搞。不要搞的屏上的故障去了。

网友:
救命啊?我把灯管换了,装起,还是开机闪一下黑了,换用其它屏是好的,把等管架从背光板上取,开机就好了,不明白了?

网友:
LG1934 ,救命啊?我把灯管换了,装起,还是开机闪一下黑了,换用其它屏是好的,把等管架从背光板上取下,开机就好了,不明白了?

网友:
再把高压板换了吧 我修了N 台W1934 换灯管后用自身的电源高压一起板就是开机亮一下就灭 后换高压板后OK 至于是什么原因倒至 我也不清楚 请论坛上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LG1934 ,救命啊?我把灯管换了,装起,还是开机闪一下黑了,换用其它屏是好的,把等管架从背光板上取下,开机就好了,不明白了?
引用 网友A:

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两个思路。灯管和高压部分电路!结合楼主故障产生原因灯管问题胜出!
引用 网友B:

同意!!!!!!!!!!

网友(2009-10-20):
我接到一台也是同样问题,不过我的开机可以顶得到20秒左右就黑了,再开就是几秒了,在黑屏时高压板上那两个8脚就没有控制电压了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了,LG换灯管,开机闪一下黑了,把灯管架从背光板上取下,开机就好了,不明白了?

网友:
是否灯管间打火,打火的话能听见声音并能闻到味道.

网友:
如果屏表面没有碎,那这还是有救的,现在看来是灯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