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S262D风扇不转维修一例

楼主(2009-09-06):
今天有个客户拿来一台神舟S262D说用一会就死机掉电,心想不会是CPU座虚焊了吧,拆机发现风扇不转,原来是风扇不转导致掉电。试风扇是OK的。本来想直接拉线过去给它供电就算了,计它一直猛转,但客户死说这样易坏她的电脑,我也懒得跟她解释那么多了,心想会不会是温控坏了?于是打开图纸找到U8是温控IC。查它的供电正常,量THERM#无输出信号,万能表一量对地,以为是1032挂了,拆下来还是对地。看图纸是到Q37,拆掉后不断路了,以为修为了,通电风扇还是不给脸不转。量Q37的控制极已有电压了,继续查发现为D6的阴极为OV,断电一量Q36 的D极S极相通,管已经击穿。更换后再试还是不成。晕,是什么破机器,坏了那么多继续查,最后发现Q18开路了。更换上去风扇终于猛转了。

网友:
你有神舟全部的电路图吗,发下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要,这个图纸在论坛下的。

网友:
神舟的电脑设计的真垃圾。。一个很简单的IC就很能搞定的东东。。。弄了这么多零件。。这不是害人嘛

网友:
不如让风扇一直转了!~
转了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都说客户不同意,不过遇到一些顾客是很难说话的

网友:
lZ修本本很厉害不??
   电路图我孩不是很会看;;基本的;

网友:
有电路图还好说
但我看图也不怎么会
要是我直接飞线去了,跑什么电路 累死
客户不给飞就不飞了啊,(前提是有图查,要是没有图呢?)查鬼啊

网友(2010-07-08):
楼主,我下了电路图看了下,风扇一脚5V供电,二脚却是3V供电。。。你实测的话第二脚应该是0V吧。。。就算你一开始飞个5V过去,风扇应该还是转不了,呵呵,我看了下FAN_SPEED#是I/O给出来的,幸好I/O没问题啊

网友(2012-10-06):
这机器修得不错,挺好,不过我觉得直接改常转多省事啊,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