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1772ED在D0S黑屏,进面显示正常

楼主(2009-09-06):
开始以为是信号检测电路有故障,开机检测,在800X600,以及1024X768分辨率下都显示正常,但是降到640X480时就黑屏, 在640X680分辨率下检测,二次电源为,行管B极也有负压,表明行电路以及高压都正常.检测G2正常,但提供给G1的负压不正常,正常为-50V左右.故障机为-15V ,查G1控制管Q701,Q702,Q701B极电压0V,Q702B极电压也不正常,明显不正常,查此电压是从CPU(IC501)5脚提供,在800X600以上分辨率时,此脚电压是5V,表明,此脚没短路,以有修过同样故障的联想机型,是信号线行输入的一只偶合电容漏电,查此机的信号线,以及信号输入电路,此机的信号是直接输入到CPU,21,22脚,也没问题,以前修过飞利浦107S6代工的,也是象此故障,那是软件有问题,重新刷A41C,故障依旧,以前修过长城1770DF类似故障,换CPU后故障排除过,找一块相同的CPU换上,故障还没有解决,一下子不知道从何下手啦,因为是晚上8点多啦,客户一直等,晚饭也没吃,自己也很急,只有叫客户留下电话,修好后再通知,第二天,仔细检查,G1控制电路,沿着Q702线路走下去,到了行场电路芯片STV9118,3脚,查资料得出此脚为HLOCK即行消隐脚,此脚电压在640X680时和正常显示分辨率下的电压不一样,试着换STV9118,换后故障排除,仔细想想,前面查的走了很多弯路,不过都是心急的,下班时间客户送的机,而且他一直在等着崔,搞的自己心都乱啦,而且,被以前修好过的同类故障机给误导啦,第一次发贴,有误之处请多多谅解.

网友:
这种故障修起来真不容易!用示波器的话会快很多。

网友:
这个要换MC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