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板子

楼主(2009-09-06):
收到一块华擎P4I65GV ,能跑完3Dmark03测试 和PCmark04 测试,正常使用没问题,就是有时候鼠标乱跳,鼠标乱跳的时候USB也都不好用,但是键盘却很好用,另外就是主板集成的显卡不能用,只能用独立显卡,求解

网友:
跑PE看鼠标是否正常,集成显卡不能用看看BIOS是否关掉了,再看看,有没有显卡跳线。如果都没问题就要顺着VGA口往北桥的方向查线路了。

网友:
集成不能用应该跑下线 排查下   是不是USB电压不稳定啊

网友:
兼容问题.集成不能显示的话,桥的问题比较多.刷新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