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电池能充电但不能放电故障! 己修复)

楼主(2009-09-06):
R40电池能充电但不能放电故障!  己修复)
经测量保护隔离电路各场管都一切正常,拨掉电源用电池放电时,按开机键,测量保护隔离电路各场管栅极电压都有变化,证明控制电路没问题,后来测量电池的充电放电有一个公用的场管,能充电时,是内部的保护二极管正向导通所制,不能放电时再测量此场管,发现栅极有控制电压,但确没有输出,换此场管后,电池充放电一切正常!N测量场管时跟好的是一样的,因为场管内部的电路除了保护二极管可以测量,其它几个极阻值都接近无穷大,所以好坏只能通电后才能测出来..

网友:
那就是换了一个场馆是吗 ?

网友:
在线测量如果不好判断,真不得以,可以取下来判断,